[求助] 在大电流寄生小的版图设计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0-07-02):
包括器件应该选什么结构,连线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器件要看工艺厂的开发能力
连线的话,单纯大电流寄生小:走线要短,使用高层金属(厚度大,电流能力大,本身寄生小),然后器件/走线周边要干净。

楼主:
功率器件的版图设计,多层金属线怎么排布才能能够更优化电流通路上的寄生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