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画完版图drc检查出现LAT.3N或者LAT.3P错误

楼主(2020-07-02):
P-well pickup OD to NMOS space > 30um。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你没有加衬底,或者衬底离diff扩散区太远,超过了30um。解决办法:按O添加通孔,选择M1_NWELL(PMOS衬底)或M1_SUB(NMOS衬底),设置好通孔行数或者列数,然后就近放在你的版图中就ok了。

网友(2024-07-11):
以为是提问贴,原来答疑解惑贴

网友: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别人说P管 虽然离 nwell n-tap 超过30 um  但可以忽略这个 DRC提示,是对的吗 ?只有N管才要注意latch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