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版图的DRC问题

楼主(2020-07-02):
第一次在版图中加入IO部分,用的是中芯国际smic180的管子,在drc中遇到了如下的问题,感觉是要大改的样子,所以想求教下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很急,,求求了!!

楼主:
顶一下,别沉啊

网友A:
ESD管是自己按规则画的吗?

网友B:
违背了DRC一般是要改的。
这工艺我没用过,但是我觉得第一条不应该只是在IO上的,你内部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不知道为啥只针对IO。要是PDK里面有你就直接调吧,估计能过。
第二第三条一般也没办法,画模块的时候好多整体都没有呢,谁知道要连IO啊。要是没有大佬发话或者项目之前有积累的经验值,那就改吧。

网友:
io上的规则确实不一样,如果不是工艺厂的ip就一定要改

网友C:
还是直接问smic要IO gds吧

网友D:
就是这样,我当时也是后来把IO加上去才发现这几类错误,只能慢慢改了。

网友E:
加pad改间距什么的是最麻烦的,如果项目组同意,看看可不可以打DRC的不识别layer过了就算了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管是自己按规则画的吗?

不是,所有的IO CELL都是直接在smic io库里调用的,里面自带了E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问smic要IO gds吧

额,这就是smic库里的gds文件生成的io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样,我当时也是后来把IO加上去才发现这几类错误,只能慢慢改了。

关于那个LATCH UP防护的问题,可以打上层忽视掉好像,但是会影响最后的成片率。你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违背了DRC一般是要改的。
这工艺我没用过,但是我觉得第一条不应该只是在IO上的,你内部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 ...

好的,谢谢大哥,我也是第一次,之前也没遇到过,那个latch up防护的问题,design rule里是有忽略的选择的,但是会影响成片率。。大哥你有试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pad改间距什么的是最麻烦的,如果项目组同意,看看可不可以打DRC的不识别layer过了就算了哈哈哈哈哈 ...

我也想,来不及了,,emmm。。谢谢大哥

网友F(2020-09-08):
请问楼主您第三个问题,就是double should be used to surround 3.3V N/PMOS connected to IO pad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应该如何解决,我内部电路DRC无报错,加上IO口后出现了该类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您第三个问题,就是double should be used to surround 3.3V N/PMOS connected to IO pad 这个问题 ...

虽然没做过这个工艺但是字面的意思也描述的很清楚了,你这个3.3v的N/PMOS连接到IO pad上了,如果有这种情况要把器件用双环隔离起来,n+ pickup接vdd,p+ pickup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您第三个问题,就是double should be used to surround 3.3V N/PMOS connected to IO pad 这个问题 ...

你在包含IO的整个版图外层加上两层guard ring试试,我当时应该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G(2020-10-3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是smic的.18的库,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急求,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是smic的.18的库,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急求,十分感谢 ...

你在包含IO的整个版图外层加上两层guard ring试试,我当时应该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via的密度不一样。得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