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按通常做法修改IC616字体大小会报语法错误

楼主(2020-07-02):
因为电脑是高分辨率屏,导致用cadence软件时字体会显得特别的小,为此在论坛上找了多种方法。
现在论坛上主要建议用hiSetFont语句去修改字体大小,但这个方法只对于IC617有用,对于IC616会说语法错误。
比如说输入hiSetFont ("test" ?size 20)之后,它会描述:
*Error* hiSetFont: too many arguments (at most 2 expected, 3 given) - ("test" ?size 20)

请问正确的语法应该是什么?眼都快瞎了

网友A:
hiSetFont的第一个变量只能是以下形式之一:“text”, 'text, "label, 'label, "ciw", 'ciw。 用“test” 显然是笔误。

hiSetFont("text" ?size 14) 应该可以工作。

网友(2021-06-17):
同样的问题,楼主有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2021-09-04):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的第一个变量只能是以下形式之一:“text”, 'text, "label, 'label, "ciw", 'ciw。 用“test”  ...

这个不行的,格式就不对

网友:
hiSetFont("text" "9x15")

网友B(2021-12-21):
楼上的方法解决不了呀。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解决不了呀。

可以。官方help里面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