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过Synopsys Embedit Integrator吗?

楼主(2020-07-02):
在foundry申请了个S家memory IP,说必须用embedit才能编译
结果用它自带的embedit死活打不开他家自己的lib,说no compiler found
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多谢

网友A:
你应该还要从synopsys下载对应foundary的memory compiler压缩包。embedit是调memory compiler来generate memory的。

网友(2021-04-25):
搞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还要从synopsys下载对应foundary的memory compiler压缩包。embedit是调memory compiler来generate me ...

请问您有embedit integrator的license吗,谢谢

网友C(2022-01-19):
mem 结构类似这样,添加lib要选v-comp开头这个,选解压出来的内部的文件夹就不识别

网友D(2022-03-24):
楼主找到库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库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要选择库的上一层目录,我试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2023-05-09):
是这样的

网友:
你好,楼主,能分享一下软件license吗?

网友:
调用库报错编译器未授权,是不是没有Embedit得license造成的?谢谢!

网友E:
调用库的时候报错,编译器未授权,是不是license得问题?谢谢!

网友F(2023-10-18):
引用 网友C:
mem 结构类似这样,添加lib要选v-comp开头这个,选解压出来的内部的文件夹就不识别 ...

你好,请问一下,我这一直显示reading file, 好久窗口没动了,这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我这一直显示reading file, 好久窗口没动了,这样正常吗?

你好,能分享一下Embedit Integrator的licenses吗

网友(2024-03-07):
请问你们生成出来由LEF文件吗?我生成的mem文件中没有LEF文件。。。

网友(2024-04-10):
引用 楼主:
要选择库的上一层目录,我试了好久才发现

正解,破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用库的时候报错,编译器未授权,是不是license得问题?谢谢!

求授权License 方法,有偿

网友:
Synopsys的license里面包含这个工具的。

网友(2025-04-25):
确实需要指向mc文件的上一层

网友(2025-06-13):
请问大佬有embedit的使用教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有embedit integrator的license吗,谢谢

请问license该怎么导入进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