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AXI_VIP设置AXI_ACE环境

楼主(2020-07-03):
请问我AXI的VIP想用ACE的环境,把设置里添加了this.cfg[0].axi_interface_type = svt_axi_port_configuration::AXI_ACE;
说设置信息错误,有前辈知道该如何设置使其变为ACE协议么

网友A:
好像还有一个version什么的,看看和snoop相关的是不是没有设置,最好直接生成一个ace的example看看吧,interface的连接也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一个version什么的,看看和snoop相关的是不是没有设置,最好直接生成一个ace的example看看吧,inte ...

请问怎么生成ACE的example
我看userguide里只有tb_axi_svt_uvm_basic_sys  tb_axi_svt_uvm_basic_program_sys  tb_axi_svt_uvm_intermediate_sys
这三个examp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生成ACE的example
我看userguide里只有tb_axi_svt_uvm_basic_sys  tb_axi_svt_uvm_basic_progra ...

dw_vip_setup -i home这个命令可以查看所有的VIP和VIP的example
ace 在amba_svt/tb_axi_svt_uvm_ace_sys中
可以用dw_vip_setup -e amba_svt/tb_axi_svt_uvm_ace_sys -svtb来生成 example
如果没有这个example的话,那么应该是dw_vip中amba_svt的版本过低了,需要升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_vip_setup -i home这个命令可以查看所有的VIP和VIP的example
ace 在amba_svt/tb_axi_svt_uvm_ace_sys ...

找到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4-05-26):
引用 网友A:
dw_vip_setup -i home这个命令可以查看所有的VIP和VIP的example
ace 在amba_svt/tb_axi_svt_uvm_ace_sys ...

请问dw_vip_setup命令不存在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