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过了LVS,但是为什么LVS报告上显示instances数不一样。

楼主(2020-07-03):
如题,非常好奇,什么LVS报告上显示instances数不一样,还可以过LVS

网友A:
layout上有dummy,在LVS的时候被过滤掉了(比如源漏栅短接的MOS管),所以还能LVS Cle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上有dummy,在LVS的时候被过滤掉了(比如源漏栅短接的MOS管),所以还能LVS Clean.  ...

感谢您!不过我好像没有画dummy,我再确认下版图是不是意外造成了。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版图的管子是把电路图的管子拆成几个并联的,会自动merge 匹配

网友C:
这是版图上把大的W管子拆成多个小W管子了,所以版图的器件个数要比电路要多,这是正常的,不用管,意义不大,要看tansformation的管子数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版图的管子是把电路图的管子拆成几个并联的,会自动merge 匹配 ...

懂了!感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版图上把大的W管子拆成多个小W管子了,所以版图的器件个数要比电路要多,这是正常的,不用管,意义不大 ...

非常感谢您!今天又学到一点

网友:
你这个是初始的,LVS结果看aft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