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开个大题目:晶圆级芯片。

楼主(2020-07-03):
一个比iPad还大的芯片 目前史上最大的芯片来了

https://tech.sina.com.cn/q/tech/2019-08-21/doc-ihytcern2346501.shtml

这个芯片最近已经生产了。这只是针对AI应用的ASIC。

假设,我想把这个推广到其它领域,需要满足什么条件?需要什么新的技术?

楼主:
先自我回答下:
1,只适用于大计算的芯片,只适用于并行计算的芯片。
并行计算才能在良率上可以mark掉那些坏掉的部分。
我觉得有AI,服务器,矿机。这三者是可以并行且计算量大。
(可补充)

2,需要能自动内部test的逻辑或者DFT能自我测试?
wafer probe 下,这条可能不必要?

3,需要解决散热,需要用冷液冷却的热处理方案。
这是Cerebras 公司目前的解决办法。能处理几千瓦到几万瓦的功耗。

4,采用划片槽来做片间连线,需要配合的方法。
因为曝光mask 对窗口面积的约束,芯片必须是可重复的,那么相互连线只能在划片槽来解决。

5,电源和信号解决方案。
特别是电源,如果走wafer,压降也许太大,如果走封装,是否会封装不能?
信号则没法做配料,某些滤波电阻电容,在芯片内解决??

6,其它?
果然是AI和矿机是最适合的。无怪乎有人说矿机是AI的卧底。

网友A:
记得没错的话,这个去年的旧新闻了,利用冗余方法来实现良率提升

网友B:
这么大的芯片,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咋做啊,太可怕了,新手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没错的话,这个去年的旧新闻了,利用冗余方法来实现良率提升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逻辑上可以实现。

因为这种设计肯定更加并行化,所以,1000个core与990个core 没有本质区别。

软件层面加以处理,应该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芯片,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咋做啊,太可怕了,新手疑惑

信号完整性应该与大小无关。
电源的问题比较大,所以需要自己做特殊的bump 以及自己特别封装。
更大的问题在散热,液冷估计都有难度,需要更加优秀的散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