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ROR资料查找

楼主(2020-07-03):
calibre 跑 lvs的时候报 ERROR (AVLVSNN-10091),我想知道这个错的具体解释及解决方法,要到哪个文档去找?怎么搜索呢?
我试着找CIW-Help-Virtuoso Documentation,找不到,是不是方向本来就错了
感谢大神们指导

网友:
不是应该在Design rule里面找吗,搜问题的描述

网友:
PDK文件Design rule里面有,实在不行谷歌翻译一下就ok了,错都是描述清楚的,怎么改还得自己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