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怎么把内部坐标转换到顶层

楼主(2020-07-03):
新人求助:我用dbGetOverlaps()获取到内部图形“CT",想全部复制到顶层,请问怎么把”CT"在内部的坐标转换到顶层,使用geGetHierPathTransform()好像只能把内部instances的坐标转换,“CT”图形转换不成功

网友A: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e%3D1&mobile=no看看这个应该对你有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61&extra=page%3D1&mobile=no看看这个应该对你有帮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