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ystal不起振

楼主(2020-07-03):
crystal 其他条件都相同,反馈电阻一个采用理想电阻,一个采用传输门做反馈电阻(阻值与理想电阻阻值接近,误差在5%以内),这时采用理想电阻的crystal起振,而采用传输门做反馈电阻的crystal不起振,各位大神有人知道这个原因吗?

网友A:
可能是传输们的寄生电容太大引起的, 它会增加等效的CL,    大的CL会降低放大器的负阻,导致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传输们的寄生电容太大引起的, 它会增加等效的CL,    大的CL会降低放大器的负阻,导致不起振
...

还没有做后仿,只是电路前仿真

网友A:
前放也有寄生电容的,栅电容

如果是仿真不起振,可能是仿真的问题。 晶振上要加一些初始电流
另外,实际晶振的起振ESR要比datasheet上的ESR大的多,要留出几倍的margin.

网友B:
平衡之后的中间电压是多少?你的传输门等效电阻在那个状态下和反馈电阻阻值一致?另外,传输门的等效电阻是变化的,不是恒定的。另外,不起振就给个初始状态,如果能起振,就问题不大。如果衰减,那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之后的中间电压是多少?你的传输门等效电阻在那个状态下和反馈电阻阻值一致?另外,传输门的等效电阻是 ...

电源电压是2.5V,平衡之后的中间电压是1.17V,我给电感加个初始转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放也有寄生电容的,栅电容

如果是仿真不起振,可能是仿真的问题。 晶振上要加一些初始电流

如何仿真crystal的增益和相位?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是2.5V,平衡之后的中间电压是1.17V,我给电感加个初始转态看看

...

你这个用传输门做反馈,估计是32.768?不然还是要用电阻。其次,这个反馈电阻对32.768的影响比较小。不起振一个是仿真的精度等等的设置问题,不然就是在起振条件边缘,导致参数稍有变化就不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用传输门做反馈,估计是32.768?不然还是要用电阻。其次,这个反馈电阻对32.768的影响比较小。不起 ...

是32.768KHz的,用spectre仿真,精度选为conservative,method为trap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之后的中间电压是多少?你的传输门等效电阻在那个状态下和反馈电阻阻值一致?另外,传输门的等效电阻是 ...

我加了初始转态后晶振起振,这样电路可以吗?不加初始转态时电路不起振,如果可以,芯片回来实测时能起振吗?

网友:
用管子做Rfb,高温下漏电流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了初始转态后晶振起振,这样电路可以吗?不加初始转态时电路不起振,如果可以,芯片回来实测时能起振 ...

设置下仿真步长,比如1ns或者100ps,如果还不能起振,那就添加初始条件。如果振起来不衰减,一般就没问题。加初始条件相当于跳过了噪声起振的过程,但是对电路来说,环路特性还是没变的。

网友:
看看这个会对你有帮助

Crystal oscillator design and negative Resistance.pdf

网友A:
靠瞬态仿真是很难保证没有问题的,要保证电路提供的负阻大于晶振的ESR, 晶振起振时的ESR会大许多倍,要留够余量。上面的文章讲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瞬态仿真是很难保证没有问题的,要保证电路提供的负阻大于晶振的ESR, 晶振起振时的ESR会大许多倍,要留 ...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仿真步长,比如1ns或者100ps,如果还不能起振,那就添加初始条件。如果振起来不衰减,一般就没问题 ...

好的,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电流多大?  INVERT /NAND Gate 的GAIN 调大些大 .  GAIN 低比较难还有  VCC 给RAMP 等
  另外 SIM 会振不一定流片会来100% 都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初始转态后晶振起振,这样电路可以吗?不加初始转态时电路不起振,如果可以,芯片回来实测时能起振 ...

用tran noise呢,有些亚稳态电路可能会仿真不能振荡的

网友C(2021-08-17):
楼主,最后电阻是怎么做的,传输门吗?怎么确保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电阻是怎么做的,传输门吗?怎么确保阻值?

采用传输门,先对传输门的电阻仿真得到电阻值再做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