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nm或者5nm工艺节点的APR和40nm以上的后端在设计上需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7-03):
请问各位大佬,7nm或者5nm,14nm工艺节点的APR后端 和40nm以上的后端在设计上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及区别嘛?
后端流程,PV, 还有top 设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嘛?

网友A:
14/16nm引入fingrid,memory摆放有特别的格点要求。还有double partening。
7/5nm double parttening的层更多些,还有cut metal的概念

pv变化不大,但在早期要指导顶层partition。partiton的时候模块边界会有特别要求。

网友B:
太多了。我的经验,首先确认hold time 和OCV 。
7nm 5nm的variation很大,先确定如何设置合理。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A:
14/16nm引入fingrid,memory摆放有特别的格点要求。还有double partening。
7/5nm double parttening的层更 ...

请教,partiton的时候模块边界会有特别要求?大概有那些比较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我的经验,首先确认hold time 和OCV 。
7nm 5nm的variation很大,先确定如何设置合理。 ...

您好,hold time 和OCV您的意思没太懂,这些在STA的signoff文档上好像有要求的值,按照上面的值来设,您的意思是除此之外,还要自己处理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