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附图差分放大器里的节点电压变化。

楼主(2020-07-03):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附图里的节点电压变化。

我的理解如下: 如果“+”节点电压升高--->MA3侧电路的电流增大--->节点“1”电压降低--->镜像MA4侧的 Vout节点电压降低

但是为啥书上的结果是和我的判断相反?

网友:
楼主,不是书上的结果和你的判断相反,而是你的判断和书上地结果相反

实际上,“+”节点电压上升,镜像MA4侧的 Vout节点电压也会上升滴!

网友:
节点1的电压降低,MA4的gate电压降低,导致MA4的drain升高(cs反向放大)

楼主:
有点疑惑,MA4 的gate 电压降低,就是说MA4 输出电流增大,这样MA4 的Vsg 会增大,这样结果是Vout 降低吧?

网友:
MA4流入VOUT的电流增加了,MA2从VOUT点抽出电流的能力降低了,VOUT点电压上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疑惑,MA4 的gate 电压降低,就是说MA4 输出电流增大,这样MA4 的Vsg 会增大,这样结果是Vout 降低吧? ...

你这个看起来像把MA4看作反相器的思路? 即使是这样,MA4也是一个PMOS,其VSG增大的时候,VSD电压减小,在VDD不变的情况下,VOUT也该升高。

网友A:
看电流拉扯比较直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拉扯比较直观点

大神,电流拉扯,请都解释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额 我也是新手 刚入门的  电流拉扯就是上面的电流大 输出就抬高  下面的电流大 输出就降低  你想计算的话 下面的NMOS为负载,上面的pmos为共源放大器 就是增益为负的 所以栅极下降 输出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我也是新手 刚入门的  电流拉扯就是上面的电流大 输出就抬高  下面的电流大 输出就降低  你想计算的话  ...

我想输出那里的 PMOS和NMOS可以认为是r0n//rop 不?这样电流增大输出增大?电流减小输出电压减小。

楼主:
而且pmos 是负载,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pmos 是负载,对吧

上面的pmos是单极放大器 下面的nmos是负载  你说的rop//ron 是计算增益的 这个和大小有关系 和往上往下没关系 往上往下 看的是增益的符号 是正 还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pmos是单极放大器 下面的nmos是负载  你说的rop//ron 是计算增益的 这个和大小有关系 和往上往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