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M bootrom跑飞 请问该怎么debug

楼主(2020-07-03):
RT

网友(2021-09-03):
jtag连上,提前设置断点停在汇编_start处,进来后手动修改pc寄存器到你romcode的起始处,单步运行...

网友:
JTAG reset 後停在 boot address 檢查一下 CPU registers 沒問題再單步執行 或 load 其他 simple boot image 試試。如果 clock 可設定也可試試其他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