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SD/latchup问题

楼主(2020-07-03):
最近遇到一个比较郁闷的事儿,有点想不明白。芯片工作电压5V,设计的时候ESD按照HBM6kV设计的,芯片实测到4kV全过,没再往高了测试,但是MM只过了200V。CDM过1500V。latchup所有的PIN过200mA,过压过8.25V。本来没啥异常的,在考核的时候突然发现测试设备不接地,也就是接地不可靠的时候,设备地线和芯片地线之间大约有80~100V的交流电。芯片带电的条件下,用接地不可靠的设备的地线去反复触碰芯片的GND,会造成芯片电源瞬间大电流,十几到几十mA。电流超过一定值,芯片特定的某个功能损坏,芯片对地漏电流100多uA,但是芯片的ESD结构是没有损坏的。通过功能分析和测试,推测有几条信号线状态不正确。
用脉冲去冲击芯片,电源加脉冲大约10V的时候,芯片会直接烧毁。
以上,这种条件算是ESD不行?抗latchup不行还是什么原因?拿了其它的芯片,相同的环境去触碰,没有损坏的。该从哪个方向去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A:
先decap看一下哪个地方坏了,ESD还是其他器件再做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decap看一下哪个地方坏了,ESD还是其他器件再做决定啊。

ESD器件没有坏。

网友B:
怀疑是不是E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不是EOS?

本来如果外界条件没有问题,那芯片也没问题。只有在设备不可靠接地的时候才出问题。另外的问题就是相同条件下别的芯片不出问题,这才是头疼的问题。根据热成像推测有PN结被击穿。电路上分析解释不了测试现象和损坏位置之间的矛盾。唉...本来EOS和ESD也不好区分,给人的感觉就是ESD没有响应或者没能保护好内部的器件。还怀疑过压造成latchup,但是仅仅会烧毁几根比较细的金属?这也很奇怪。用不可靠接地的设备反复触碰,有概率会诱发latchup,长时间(几分钟)持续大电流(200mA以内),电源被钳位到2.7V,掉电后芯片有概率会发生之前的损坏现象,也有概率没啥异常。感觉没啥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如果外界条件没有问题,那芯片也没问题。只有在设备不可靠接地的时候才出问题。另外的问题就是相同条 ...

有可能是内部电源到地之间的ESD通路在触碰的时候可能没有开启,而走的是内部电路,导致金属线烧断。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没问题的芯片跟这个芯片的电源地分别并联,这样能保证触碰的条件相同,如果这个芯片不再坏的话,那就可以判定这个芯片的ESD通路还是有问题,如果还是坏的话,就说明这个ESD的通路没多大问题,应该是这个模块的这块设计薄弱。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内部电源到地之间的ESD通路在触碰的时候可能没有开启,而走的是内部电路,导致金属线烧断。是不 ...

谢谢回复。实际上,如果是理想的ESD测试条件下,芯片是没问题的。我猜测的是在不共地设备触碰的时候,电压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而且电压比较高,导致电源到地的ESD结构没有按照设计的方式提前于内部电路开启,也就是Gate上接的电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是大家的开启电压变得相同。本身ESD器件尺寸巨大,所以不会有损坏,而在这段时间内,内部已经发生损坏了。如果并联一个不会出问题的芯片,它也一样只能保护自己的内部的电路,而不能保护另一个。

网友(2022-10-17):
请问一下楼主,最后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