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零极点的问题能有人来知道下吗

楼主(2020-07-03):
一般怎么判断给电路增加了一个零点还是一个极点,是简单的按照RC串联引入零点,并联引入极点,还是算传递函数来求呢?但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传递函数很难一下算出来,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大概判断出引入的是零点还是极点。还有就是你们是怎样一下就能判断出一个运放的主极点和次极点的呢

网友:
零点的产生是因为存在两条前向路径,也就是你说的RC并联,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根据运放结构和负载,找出高阻抗节点

楼主:
怎么快速判断是哪个mos管或器件决定了整个运放的主极点

网友:
根据电路结构与特性去找 功放高阻抗点(Ro最大的点) 和最大(寄生/负载)电容的连接点(跟多个或最大的MOS 栅极都连着的点或是大尺寸MOS 附近的点)

网友:
个人看法:
看RC并联到小信号地-极点,产生前馈通路-零点。一定要在相关的传输通路上看,判断方法就是产生一个△,看看这个变化△能否影响传输函数,如果没有影响,那就是无关通路。另外,要根据经验看是不是主要矛盾,很远的就不用管了,判断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能力,虽然很多人知道原理,书上的道理也都懂,但是实际给个电路能分析明白的人少之又少,我的水平也很一般,只有多做题多算,一个点一个点的去分析,见识的电路多了,慢慢就有感觉了,没有捷径。

网友A:
其實你自已已經把答案寫出來一半了
1 rc 串聯會製造一個零點與一個遠一點的極點
2. rc 並聯會產生一個極點
3. 訊號放大的路徑上,放大器的input與output都至少各有一個極點
4. main pole 的位置是設計者自行決定,那一點是主極點(通常是output impedance大的)
5. 建議初學者從ota組成的regulator去分析極零點觀念,主極點不外是
a.ota輸出
b.driver輸出
自行決定主極點後加電容

网友(点评):
总结的太好了

网友:
大致计算出电路中的传输函数吧 或者把电路简化后看出各个节点的RC 就基本看出哪个是主 哪个是次极点

网友(2020-08-10):
有人考虑过电感或变压器的零点吗?

网友:
电路中每个结点都会引入极点,只是我们只关心低频的那几个,一般是以该点看到的阻抗和电容值来判断这个极点是否需要考虑。保险的办法当然就是算出传输函数了。

网友(2021-05-26):
引用 楼主:
怎么快速判断是哪个mos管或器件决定了整个运放的主极点

找最大RC的节点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自已已經把答案寫出來一半了
1 rc 串聯會製造一個零點與一個遠一點的極點
2. rc 並聯會產生一個極點

网友(2025-09-15):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自已已經把答案寫出來一半了
1 rc 串聯會製造一個零點與一個遠一點的極點
2. rc 並聯會產生一個極點

请问博主,rc并联不应该是产生极点;rc串联不应该是产生零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