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问题

楼主(2020-07-03):
本人刚接触后端没多久,现在遇到的问题是,dc前面都没啥问题,pr的floorplan和place也都过了,但是在做时钟树综合的时候软件直接崩掉了,感觉是因为跑不下去才蹦掉的,因为我尝试只做一条简单的时钟树的时候是可以过的,但是加上一条比较复杂的时钟树的时候就崩掉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请求大佬指点。

网友A:
用的哪家的软件,崩掉的error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家的软件,崩掉的error发出来

感谢大佬回复,用的ICC工具,找到崩掉的原因是因为我用了clock_opt这条命令去单独做时钟树,这条命令貌似不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