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 进行LVS

楼主(2020-07-04):
这是跑LVS出现的错误
然后比对网表与v2lvs生成的.spi文件发现 ,生成的该个模块DFCLRBX1少了一个QB
请问这个我应该如何修改?

楼主:
补充一下 QB是一个悬空引脚

网友:
选hieratchy或flatten试试?

网友:
我认为和QB 没关系。

网友A:
求助,碰到同样的问题,问题解决了吗?能解答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碰到同样的问题,问题解决了吗?能解答下吗?

还没有呢

网友(2020-11-08):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在转好的cdl文件里面,加上std cell的cdl文件,就好了,里面定义了std cell的pin信息。这样就可以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