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m/id方法求助

楼主(2020-07-05):
最近用gm/id方法设计电路,保存dc-dc数据的.scs文件该怎么写,好像每个工艺库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自己去看model文件,看看调用了几层subcircuit。然后就按照model的层次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看model文件,看看调用了几层subcircuit。然后就按照model的层次写就好了。 ...

谢谢你的回答,这种方法我试过,我的格式是    save NM0.模型名称.模型子电路名:all      这里假设保存NM0的参数,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种方法我试过,我的格式是    save NM0.模型名称.模型子电路名:all      这里假设保存N ...

那就是写错了。注意,你写的应该是:instance名.例化名1.例化名2:all,最后一个不是model名。写到model name之前那一层。然后注意冒号后面没有空格。
你可以注意仿真的log文件,会有提示找不到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种方法我试过,我的格式是    save NM0.模型名称.模型子电路名:all      这里假设保存N ...

仔细去看model文件的层次以及调用关系,多试几次就好了。我也曾经为这个折腾好久。

网友B(2020-11-24):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种方法我试过,我的格式是    save NM0.模型名称.模型子电路名:all      这里假设保存N ...

前辈,你解决了吗?我也是换一个工艺库,遇到了类似的问题,scs文件保存不下来扫描过程中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解决了吗?我也是换一个工艺库,遇到了类似的问题,scs文件保存不下来扫描过程中的参数
...

前辈不敢当,问题已经解决,格式是: save 管子名.模型名:all
如果不行,就打开管子的定义文件,看看有没有调用更小的模块,有的话,改为:
save 管子名.模型名.更小模块名:all
如果管子处于symbol中,格式为: save symbol名.管子名.模型名:a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不敢当,问题已经解决,格式是: save 管子名.模型名:all
如果不行,就打开管子的定义文件,看看有 ...

学到 学到!感谢您的回复,我也自己完成了,但是symbol这个我还没试过,厉害呀!

网友(2021-09-12):
换个MOS管就好了。nmos_mis不行的。普通的mos就没问题。

网友:
楼主给力,非常nice

网友(2021-12-10):
学到 学到!

网友(2023-08-02):
一定要存sc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