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7-05):
仿真一个电流镜的 漏电流,改变pmos的W仿真出来的电流不改变,但改变M,电流就会改变,请问这是bug吗,如图

网友A:
你改finger widt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finger width试试

哦,因为finger只有1,我就直接标在total width那里了,我改的就是finger width,电流还是不会变 只能改finger才会仿真出不一样的电流

网友B:
total width应该是width*m自动计算出来的,改这个没用。
另外可以看看网表中的实际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al width应该是width*m自动计算出来的,改这个没用。
另外可以看看网表中的实际参数。 ...

我改的是finger width,图只是方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