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gm/Id的方法为cascode级设置偏置电压?

楼主(2020-07-05):
如图,左边的支路产生了cascode级中Vb2的偏置电压。
可以通过gm/Id vs I/W的表格到Mb2的尺寸,控制该支路的电流。
但gm/Id vs. I/W,gmro,fT 这三个表里面均没有牵扯到Vds的部分,那么可不可以利用gm/Ib的方法,得到Mb4与Mb6的尺寸,进而产生合适的Vb2(或至少控制Vb2的大小)?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也挺疑惑,期待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2022-08-23):
我也有这种疑惑,尤其低压设计中,控制不了Vb,导致mos不在饱和区。

楼主:
两年前的问题,自己回答一下吧,抛砖引玉。
gm/ID设计方法学不能直接设置Vb电压的,但可以提供一些约束条件。
以下方的NMOS为例,通常情况下vdsat+margin<VDS,min。
Vb3电压下界主要限制的是M4的VDS,通过查找表可以近似得到M4的vdsat和M6的VGS。这样就相当于构建了一个Vb3、gm/ID6、gm/ID4之间的不等式约束。
Vb3的上界约束主要针对M5的vdsat,也同理可以建立相关的不等式约束。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由于衬偏效应,查找表最后的值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网友A(2023-02-23):
想问问题主如图所示的这个偏置电路来自什么资料呢,最近跟着b站某视频也搭了和上图一样的偏置电路,按视频的思路设计、调节管子宽长,最后仿真出来ok。但是还不大理解Mb4、Mb6还有Mb12、Mb15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题主如图所示的这个偏置电路来自什么资料呢,最近跟着b站某视频也搭了和上图一样的偏置电路,按视频 ...

本质上和一个晶体管的一样的,两个方便用更小的面积做到更高VGS。
因为如果用一个晶体管,这个偏置点经常会做到倒比,L比较小的时候提高L很容易提高VGS,L比较大的时候再增加L对VGS的影响是有限的,最后用了很多的面积没有拿到足够的VG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质上和一个晶体管的一样的,两个方便用更小的面积做到更高VGS。
因为如果用一个晶体管,这个偏置点经常 ...

好的!感谢!!!!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题主如图所示的这个偏置电路来自什么资料呢,最近跟着b站某视频也搭了和上图一样的偏置电路,按视频 ...

请问是B站的哪个视频啊,有链接吗,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题主如图所示的这个偏置电路来自什么资料呢,最近跟着b站某视频也搭了和上图一样的偏置电路,按视频 ...

可以推荐一下视频吗  最近也在做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推荐一下视频吗  最近也在做  谢谢

好像是这个:基于gm/Id的运算放大器设计方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56bdc7bc58763faa43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个:基于gm/Id的运算放大器设计方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 ...

好的,谢谢,等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