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知道designware里的乘法器的源代码?

楼主(2020-07-06):
我目前在优化乘法器,但是不知道designware设计的乘法器的代码是什么,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搞出来吗?多谢~

网友:
感觉只能出网表吧

网友:
这个不可能给你看到RTL源码的。
你的设计写好(含timing constraint),调用DW的乘法器(如果频率不够,还可以设置pipeline的stage级数),剩下的就交给DC去处理吧。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
designware具体实现的可综合RTL都是保护的,只有行为级模块或者综合后的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