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可以不用在原理图里加dummy器件就能过LVS啊?

楼主(2020-07-06):
LVS界面怎么改才可以不用在原理图里加dummy器件?电压到地的滤波电容也可以这样吗?

网友:
在option 里面选择过滤掉dummy 器件的种类,就可以了

网友:
Option中,GATE选项卡,下面的AG,勾选就行

网友:
电容不太清楚,你可以根据后面的描述,来勾选需要的选项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A:
这不扯淡吗?你layout要跟schematic一致。修改了就不一致了。所有这些选项换句话说就是欺骗软件,屏蔽掉layout和schematic不一致的部分。所以关键的不是找到这些选项,而是要评估使用这些选项对验证正确性的影响,是否会产生新的连带错误,要慎重啊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扯淡吗?你layout要跟schematic一致。修改了就不一致了。所有这些选项换句话说就是欺骗软件,屏蔽掉lay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最好别屏蔽,你把schematic copy一份然后耐心加上instance就行了,LVS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两边文件互相一致,你加 了dummy后仿出来的数据肯定有差异的,7楼说得很有道理,不能用软件的options互相欺骗。

网友:
你在layout里面加的话,lvs虽然能过erc也会报错

网友(2020-08-14):
以前也是屏蔽掉  但是现在基本不用那个功能   确定需要添加或者修改的器件和参数  和电路直接说  让他改  做一个模块就催着电路改  不要怕麻烦

网友:
软件的ignore是假设这个dummy没问题不用管了.
忽略掉万一有影响问题就严重了,老实点改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