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VR电路怎么仿真它的环路增益?

楼主(2020-07-06):
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VR电路怎么仿真它的环路增益?

网友A:
把charge pump替换成vcvs这样的器件,然后这就是个普通LDO了。

网友:
在高阻点断iprobe,判断一下高阻点在哪

网友B:
补充一下,周期性的电路可以用pss+pstb仿真,bench是一样的

网友C:
pss + pstb

zwtang
2020/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周期性的电路可以用pss+pstb仿真,bench是一样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harge pump替换成vcvs这样的器件,然后这就是个普通LDO了。

您好,这是怎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s + pstb

zwtang

好的,我先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周期性的电路可以用pss+pstb仿真,bench是一样的

您好,问您一下在,设置PSS的时候需要设置频率,那这个频率是振荡器的频率呢还是输出电压纹波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问您一下在,设置PSS的时候需要设置频率,那这个频率是振荡器的频率呢还是输出电压纹波的频率?

...

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harge pump替换成vcvs这样的器件,然后这就是个普通LDO了。

您好,怎么替换呢?是在某一个确定的负载下,看电荷泵的输出电压与电源电压的关系,得到一个系数吗?但是这里面还有OSC呢,这部分电路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