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如何删除cell

楼主(2020-07-06):
新人求助,用脚本怎么删除一个库里面的cell?

网友(2020-08-11):
用cshell: find ./library/ -name deletecell | xargs rm -rf

网友:
你是指读取一个timing lib,去掉指定的cell,然后写出一个新的lib来对吧。
这个好实现,写一个library parser,对cell这级数据结构做删除处理,然后重构输出剩下的数据结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