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稳定一段时间后噪声又增加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06):
同上

网友A:
有模块开始工作消耗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模块开始工作消耗电流了

這一個是正解,通常是數位電路啓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個是正解,通常是數位電路啓動

我这个PLL只有PFD、CP、LPF、VCO和环路分频。以及输入输出的前后分频模块。您指的数字电路启动是和这些相关的吗?把仿真时间增加到1ms,从稳定后这个噪声就在不断增加,从图上量着大约每隔30u*2^n就增加一次,比如30.14us、62.57us、122.17us、244.41us、488.28us、976.57us...可能后面会继续增大。我再仿个更长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块开始工作消耗电流了

谢谢回复。又仿真了1ms的时长,如上所示,PLL的频率在有规律的增大。我这个理论上输出是393.216M。这看起来越来越偏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块开始工作消耗电流了

查出来了,是仿真数据太多,仿真精度自动下降导致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是仿真数据太多,仿真精度自动下降导致的,谢谢

哦哦,长知识了。

网友C(2020-08-13):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是仿真数据太多,仿真精度自动下降导致的,谢谢

厉害了,,,,我也有这种情况,以为是仿真器问题,原来是自动下降仿真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我也有这种情况,以为是仿真器问题,原来是自动下降仿真精度
...

hspice的话,是加.option  post_version=2001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是仿真数据太多,仿真精度自动下降导致的,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spice的话,是加.option  post_version=2001可以解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