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m/Id方法在小尺寸情况下出现很大误差

楼主(2020-07-06):
初步实验现象
初步实验1:I取1uA,M1取0.18um/0.18um,M2取1.8um/0.18um,得到M2电流为3.82u。
初步实验2:I取2uA,M1取0.18um/0.18um,M2取1.8um/0.18um,得到M2电流为8.28u。
初步实验3:I取1uA,M1取0.36um/0.36um,M2取3.6um/0.36um,得到M2电流为5.83u。
初步实验4:I取1uA,M1取0.54um/0.54um,M2取5.4um/0.54um,得到M2电流为7.76u。
上述均不满足电流1:10的关系。

gm/Id可以考虑电路的非理想效应,因此拿gm/Id的方法去实验,发现了gm/Id也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故而将自己的详细步骤写上,恳请高手指导解答:电流取1uA,L均取0.9um。此时用到的查找表为W=1um时得到的。
实验1:取M1与M2 gm/Id为10,得Id/W=4.46,得到W=0.224um。将M2的W设为0.448um,流经M2的电流此时应该是2uA,但结果是1.367uA。
实验2:在猜想是否应该将M1 M2设到亚阈值区,因此将M1的gm/Id设为18,得Id/W=1.55,得到W=0.645um。将M2的W设为1.29um,此时流经M2电流为1.76uA。结果略有好转。
实验3:电流取为5uA,L仍然均取0.9um
取M1与M2 gm/Id为10,得Id/W=4.46,得到W=1.12um。将M2设为2.24um,流经M2的电流此时应该是10uA,结果是9.9uA,结果较为理想。

进一步分析:
由于在扫描gm/Id曲线时,是将MOSFET设为1um情况下进行扫描的,因此设为不同的值进行扫描后观察电流密度I/W,横坐标为不同的L,纵坐标是在不同的W扫描出的:
理论上来说,当gm/Id值确定后,相同L不同的W的电流密度应该是一样的,如下图所示。但是从表格中看出,当W=0.18um扫描出来的电流密度与W=10um的差距相当大。
大W的对应的电流密度随W的变化变化较小。
由于实验1算得的W较小,因此在W=0.2um的时候重新扫描曲线,重新进行实验1:
电流取1um,L取0.9um,此时用到的查找表是在W=0.2um时重新扫描得到的。
实验4:取M1与M2 gm/Id为10,得Id/W=6.14,得到W=0.163um(已经小于0.18um了),重新选择gm/Id。
取M1与M2 gm/Id为12,得到Id/W=4.43,得到W=0.22um,将M2设为0.44um,则流过M2电流应该为2uA,实际上为1.36uA。(相较实验1没有好转)
实验5:
区M1与M2 gm/Id为18,得到Id/W=1.51,得到W=0.66um,将M2设到1.32um,此时流过M2电流为1.77uA。

问题如下:
1.电流小的时候将管子设置在亚阈值区电流镜像关系更接近理想关系,为什么?是因为尺寸变大非理想效应变低了吗?
2.为何在W=0.2um情况下重新进行了查找表的扫描,电流镜像关系没有好转?
3.为何实验3中将电流增加,效果也会好转,还是因为算得尺寸变大,非理想效应较低了吗?
4.接问题2,当W算的比较小,gm/Id方法出现了巨大误差,是否说明在窄沟道情况下,gm/Id方法并不适用?

个人理解当W较小的情况下,gm与W的变化并不是线性关系(gm=2*Id/Vgs-Vth),因此gm/Id方法在窄沟道情况下不适用,所以存在误差。

提问不当或理解不合理之处,还望指正,十分感谢!

网友A:
电流镜一般是相同的W和L,不同的multiplier
W/L不一样的晶体管,VTH,beta等参数都不一样的

网友:
你这个VDS不一样啊,电流当然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一般是相同的W和L,不同的multiplier
W/L不一样的晶体管,VTH,beta等参数都不一样的 ...

是这样的,VTH差很多,导致VOD差很多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