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FFT仿真

楼主(2020-07-06):
做ADC的FFT仿真,采样频率1G。用cadence里面的理想dac模型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会对结果用影响吗,我感觉转换后的模拟信号台阶有点斜。

网友:
图看一下,根据你的描述感觉是DAC的trise,tfall没设置好,模型其实就是把code转换为模拟电压的东西,不放心的话直接把code导入matlab直接计算也可以

楼主:
DAC恢复出的信号是这样的

楼主:
请问这句语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9-13):
trise和tfall好像不能设置为0,改成很小的数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