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offset

楼主(2020-07-06):
在连续时间比较器,Vref=0,Vsignal = 100uV? 采用了两级preamplifier+一个开环运放来做。这里为了降低功耗,希望吧comparator的offset尽量做低,但是发现了以下问题:

由于对速度要求不高(~10kHz),所以选择了开环工作的两级运放。M1,M2,M5,M6,M7均工作在亚阈值,ids5=300nA,ids7=200nA。跑了时序仿真,但是发现当V- = Vref = 500mV, V+ = 480mV时,输出就开始翻转。
如果按照标准的仿offset的那种单位增益闭环练法去测,offset只有1mV左右,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跑时序的时候会出现20mV的一个offset?请问有大神知道为什么么?
PS:前仿,没有加任何失陪的因素。
另外采用两级preamlifier+comparator这种架构来做不知道合适吗?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大神指点一下呀?谢谢~!

补充了DC仿真的结果,返现同样的问题,当V-=500mV, V+ = 480mV左右,Vout开始翻转。

网友A:
如果电路所有器件工作状态都没问题的话,那么就是你仿真给的斜坡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所有器件工作状态都没问题的话,那么就是你仿真给的斜坡太快了

我重新放慢了斜坡的速度(1ms),但是还是不行,而且我跑DC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当V-=500mV,V+ = 480mV左右的时候,Vout就开始翻转。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那你看一下开环增益,估计也就30dB,那差不多对应的gain error就是这么大,你要提高精度可以采用casecode方式增大第一级的gain

网友B:
说明offset就是2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一下开环增益,估计也就30dB,那差不多对应的gain error就是这么大,你要提高精度可以采用casecode方 ...

Vdm =2k, 而且这个开环下应该跟gain error没太大关系把? 开环下Vout = Av(V+ - V-)。不像是闭环下由于Av太小有可能导致虚短不成立,从而产生了gain error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offset就是20mV

这个有没有办法消除呢?
我尝试了增大输入对管尺寸。增大L来抑制沟道调制,但是似乎结果都没什么改变,而且比较状态下没有一个固定的静态工作点,不知道该怎么分析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仿真步长的问题。。。。。。。。。。坑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仿真步长的问题。。。。。。。。。。坑爹啊

楼主,这个仿真步长精度是怎么调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仿真步长的问题。。。。。。。。。。坑爹啊

同问仿真步长是怎么影响的。。。我仿比较器也是有比较大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仿真步长是怎么影响的。。。我仿比较器也是有比较大的误差

见上图,sweep type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扫描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仿真步长精度是怎么调的

见楼上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楼上的回复

步长调整后变为1mv的offse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长调整后变为1mv的offset了吗?

嗯,DC和transient是吻合的。时序仿真你得注意斜坡的速度,如果太快的话放大器会反应不过来,所以产生一个延时,看起来像是offset

网友(2022-04-18):
请问为什么尾电流要加很小的电流呢

网友(2023-05-25):
艾伦书上说两级开环比较器没达到摆率的时用小信号算零极点确定延时,但比较器工作时一般两输入不同、输出在VDD或VSS,请问这时候的零极点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
楼主好!为什么DC扫描横坐标为温度呀?跟测失调有关系吗?

网友(2023-12-07):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失调校准,具体仿真电路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