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写DRC文件

楼主(2020-07-06):
公司最近想做一个DRC文件,因为是光学结构,会存在倾斜的结构,让我拟一个大纲,我是刚毕业的小白,求大佬帮助一下!有点迷茫。

网友A:
问fab 要。
找mentor AE,或者找外包
如果舍不得花钱就只能自学了

网友:
这个自己做感觉好难哦,一般厂家都有提供哦

楼主(2020-08-26):
引用 网友A:
问fab 要。
找mentor AE,或者找外包
如果舍不得花钱就只能自学了

就是有写问题,不会修改,所以想请教请教,可是身边没有会写DRC的

网友:
我也想学,不过貌似这种都是工厂给pdk的时候一并交过来,一般是工厂给的

网友:
SOI的东西还是去fab里面给的coding看一下吧。本来就不容易,而且很多的细节都是在验证的过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