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07):
版图之前lvs 是跑过的,最近拿出来再跑一次时,跑完了软件报错说"Not Compared“,求助这是为啥,少了什么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数据丢失了,但是没有更新过来,

网友B:
gds导出过程数据有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数据丢失了,但是没有更新过来,

求教怎么看,关键是我之前跑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还有XDB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导出过程数据有丢失

求教具体应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
检查电路网表是否存在短路~~

楼主:
再完善下信息哈,这是一个已经跑完样品的料号了,之前所有验证都是OK的,最近是因为有个类似的项目,拿出来参考,然后发现跑lvs时,出现不能比对的错误
最新进展是,lvs界面set up 然后填上power net 就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跑的时候不填也能跑验证,可能验证结果有power net 的warning,但是也是可以跑出结果的,但是这此时不填就跑不出比对结果,所以求解啊,各位大佬

网友:
可能你的power name不是规范的vdd之类,网表不认识这是电源线,没有电源就没法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