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非低功耗场合下短沟道工艺是否需要避免管子进入亚阈值区

楼主(2020-07-07):
RT,想请教各位前辈IC战友,非低功耗场合下短沟道工艺(55nm及以下)是否需要避免管子进入亚阈值区?例如运放中的输入对管或者某些其他对管处在亚阈值区(VGS<VTH, Vds>Vdsat),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主要针对实测,仿真中并无异常) 在此谢过!

网友A:
工作在亚阈值区也没事的,不需要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亚阈值区也没事的,不需要避免

实际测试完全没任何问题吗?

网友B:
看工艺模型之类准不准了,因为电流很小,漏电造成的失配就非常明显了,而你仿真可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艺模型之类准不准了,因为电流很小,漏电造成的失配就非常明显了,而你仿真可能看不到
...

多谢版主提点,tsmc 55nm和28nm应该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