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動態比較器的offset如何仿真

楼主(2020-07-07):
自己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方法
版上的文章有看过,但是都用不出来
我会monte仿真,
但是到底该下什么指令才能让柱状图的X轴变成OFFSET

网友:
你会仿真动态比较器的offset就可以了啊,MC跑个几百次

楼主:
应该说我会用monte仿真,
但是不会用monte寻找offset,
.measure不知道该如何下指令才能产生出offset的mt档,
因为要有mt档才能产生柱状图吧

网友:
应该是output中弄一个offset的计算式子,然后monte仿真就出来了

网友A:
用ramp up的输入信号就能仿真offset了,看输入电压多大时,比较器输出跳转

楼主:
但我不知道计算式子
有人仿真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amp up的输入信号就能仿真offset了,看输入电压多大时,比较器输出跳转

用这个方法要如何整理成柱状图呢
只能用Excel吗

网友B:
1、在输入加一个非常缓慢的斜坡,比如差分信号的话,就加-20mV到+20mV,大概两三百个时钟周期,如果觉得offset会很小,就把范围再减小些。
2、这样就只在vin从低往高过零的那点,比较器输出才会有一个低到高的翻转。
3、hspice的话,.meas语句用: vos find v(vinp,vinn) when  v(voutp,voutn)=0,因为输出是差分,所以翻转肯定是有唯一过零点,如果是单端,那就等于半翻转点就好了。如果你前面还有复位什么的,就在测量语句后面加一个td,延时测量吧。
4、mc跑完,用waveview看波形要选用histogram(统计直方图)来看,不然直接plot波形就是个散点图。直方图把数据拖进去,会自动算均值和标准差的。spectre以前用的,也能看统计直方图,自动算数据,但是怎么操作忘了。

注意:.meas中找的是输出翻转时刻对应的输入信号差值是多少,但是一般来说,动态比较器都是半周期采样,半周期锁存,有可能你输出翻转时刻对应的输入差值相对于实际比较的差值已经过去了半周期(取决于电路结构吧),这样算出来的offset就会偏大。最好的话,就是用一个理想的采保电路(ahdlLib/sah_ideal.va)把你的斜坡变成阶梯,这样在一个比较周期内,输入信号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输入加一个非常缓慢的斜坡,比如差分信号的话,就加-20mV到+20mV,大概两三百个时钟周期,如果觉得off ...

太厉害了 很详细
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我在动态比较器后面加了一个SR-LATCH
再用你的测量语句就行了

网友(2021-03-10):
你好

动态比较器后没有加sr-latch 与有加 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网友C(2021-11-08):
引用 网友B:
1、在输入加一个非常缓慢的斜坡,比如差分信号的话,就加-20mV到+20mV,大概两三百个时钟周期,如果觉得off ...

你好,麻烦请问ic61版本的蒙特卡洛仿真怎么做的,ade界面不会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麻烦请问ic61版本的蒙特卡洛仿真怎么做的,ade界面不会设置

51是直接在tools里就有了。61似乎在ADEXL里,这个就触及知识盲区了。
我一般写脚本跑hspi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是直接在tools里就有了。61似乎在ADEXL里,这个就触及知识盲区了。
我一般写脚本跑hspice。

run→Monte Carlo sampling

网友D(2022-01-19):
引用 网友B:
1、在输入加一个非常缓慢的斜坡,比如差分信号的话,就加-20mV到+20mV,大概两三百个时钟周期,如果觉得off ...

你好,请问一下,信号缓慢上升 这个上升的时间是依据什么来定的?比如你说的300clk。信号上升的斜率不一样,翻转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怎么判定哪个值是对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信号缓慢上升 这个上升的时间是依据什么来定的?比如你说的300clk。信号上升的斜率不一 ...

看我1楼回复中的“注意点”。
其实上升时间和信号范围主要决定的是你可分辨的最小offset是多少。比如上升范围是100mV,你分了10个周期,所以一个step是10mV,也就是说你能分辨的offset精度是10mV。如果范围是10mV,分了100个周期,那么offset就可以精确到0.1mV了。

一般扫offset,先用大范围,大step找到offset大致范围,之后再缩小范围,细化ste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1楼回复中的“注意点”。
其实上升时间和信号范围主要决定的是你可分辨的最小offset是多少。比如上升 ...

噢噢噢噢  了解,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2-04-24):
ramp信号要怎么加呢?

网友(2024-01-25):
mark 动态比较器offs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1楼回复中的“注意点”。
其实上升时间和信号范围主要决定的是你可分辨的最小offset是多少。比如上升 ...

请问如果由于比较器的精度太低,就是在不考虑offset的情况,输入差分值只有5mV时,判别结果是正确的,但放大倍数太小导致输出电压摆幅太小,这样是不是就没法测offset

了??

网友(2025-10-24):
引用 网友B:
1、在输入加一个非常缓慢的斜坡,比如差分信号的话,就加-20mV到+20mV,大概两三百个时钟周期,如果觉得off ...

非常实用的回复!尤其是用阶梯状波形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