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保存一个工程后,重新restore该工程via的默认设置发生变化

楼主(2020-07-07):
求助大神,metal4是重金属,所以需要via3是四孔,如果innovus没有退出,一直按照脚本走到route,则via3为四孔;但如果在placeOpt之后保存一个工程,再restore,CTS之后via3就变成单孔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如果假设四个孔的VIA是你在Innovus开着的时候自己定义修改的,只要你不close数据,应该都在内存里面,后续的flow都会继续存在;但是当你保存再打开后,由于该VIA不符合lef的process默认定义,那么工具就有可能把它删除掉。

注意以上结论的初始假设,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么可以在你的lef里面追加相应的VIA定义。
你最好check一下restoreDesign后的log文件,看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假设四个孔的VIA是你在Innovus开着的时候自己定义修改的,只要你不close数据,应该都在内存里面,后续 ...

您好,我看了restoreDesign的log,它只说删除了一些相同的多余信息,对比了两个工程的VIA list,restoreDesign的工程中多了一个单孔的VIA的定义,其它的VIA定义都还在,我打VIA的时候,innovus默认使用了添加的单孔VIA。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一时半会儿没想到什么好方法,你要不试一下直接修改tech.lef,这样是最稳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时半会儿没想到什么好方法,你要不试一下直接修改tech.lef,这样是最稳妥的。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自己写出一个lef,ref到lef via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