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稳定性能否采用STB仿真

楼主(2020-07-07):
【求助】PLL的稳定性应该怎样仿真?貌似STB无法仿真PLL。是不是PLL整体在tran仿真下功能正确(前仿,后仿,各个工艺角),就证明它是稳定的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能,但可以把一些模块等效成小信号模型计算ac特性。
稳定性当然可以在tran体现,但在建模时就应该综合各模块参数作出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但可以把一些模块等效成小信号模型计算ac特性。
稳定性当然可以在tran体现,但在建模时就应该综合各 ...

网友:
有离散稳定性仿真,不过我不会,不知道有没高人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