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CPU和GPU的gate Count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0-07-07):
求助各位大神,ARM的几个CPU 和 GPU的Gate Count大概是多少?内部使用到的SRAM大概有多少bit?

注意,不是面积,是Gate Count。先提前多谢各位了。

ARM A77
ARM A55
ARM CM3
ARM Mali G77
ARM Mali G76

网友(2020-09-13):
CM3的gatecount印象中在arm website上,不同的配置gatecount不同,内部使用到的SRAM基本上看cache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