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仿真问题

楼主(2020-07-07):
大家好,我在用spectre仿真一个电路的DC仿真。有时候改变一下温度,就跑不起来,显示:Continuation method failed。Step size is too small。
请问一下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应该在DC->option中设置某些值?谢谢!!

网友A:
你把步长设置大一点试试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User Guide" 中的 "Correcting DC Convergence Problems" 相关内容.
其中提到几十条建议, 这里摘录几条
> If the analysis fails at an extreme temperature but succeeds at room temperature, try adding a DC analysis that sweeps temperature. Start at room temperature, sweep to the extreme temperature, and write the last solution to a nodeset file.
> If you have convergence problems during a DC sweep, reduce the step size.
> Try replacing the DC analysis with a transient analysis. Modify all the independent sources to start at zero and ramp to the independent source DC values. Run the transient analysis well beyond the time when all the sources have reached their final values. Write the final point to a nodeset file.

其它参考资料
[1]K. S. Kundert, The designer’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 Chapter 2
DC Analysis, 2.3.1 Remedies for Convergence Problems

网友C(2023-09-21):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网友D:
能否请教下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请教下是怎么解决的呢?

https://wenku.baidu.com/view/251 ... p+size+is+too+small

dc option中的homotopy中勾选不收敛点的选项,gmin不收敛就勾选gmin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D:
能否请教下是怎么解决的呢?

调gmin和cmin

网友E(2023-12-02):
这个在哪里调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哪里调呢

瞬态是在option里调cmin,ADEL的话在simulation里的option里改gmin

网友:
引用 网友F:
瞬态是在option里调cmin,ADEL的话在simulation里的option里改gmin

收到,谢谢老板。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User Guide" 中的 "Correct ...

这文档太详细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步长设置大一点试试

请问在哪里设置步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