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电流镜的栅极方向保持一致

楼主(2020-07-07):
新人求教,为什么电流镜的栅极方向保持一致,可以从工艺和电路原理两方面怎么看?

网友:
我来抛砖引玉一下,这是关于版图吗?如果是版图,方向一致当然必须呀,保证PVT中的P尽量失配性小

网友A:
同一个方向才能保证应力,热力梯度,刻蚀基本保存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方向才能保证应力,热力梯度,刻蚀基本保存一致

谢谢 嘿嘿 这个是工艺方面的  那电路方面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你说的电路是啥意思?电路是逻辑的的,抽象的,不存在方向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路是啥意思?电路是逻辑的的,抽象的,不存在方向一说。

我的意思是版图中栅极方向保存一直了 对于电路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方向才能保证应力,热力梯度,刻蚀基本保存一致

对于整个芯片,方向一致不能保证应力和热力梯度一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整个芯片,方向一致不能保证应力和热力梯度一致吧?

当然不仅仅和方向有关呀,楼主只问了方向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版图中栅极方向保存一直了 对于电路有什么好处?

这个玩意儿会影响电路的阈值电压,只有尽量保证阈值电压相同才能使镜像电流和被镜像电流的比例更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儿会影响电路的阈值电压,只有尽量保证阈值电压相同才能使镜像电流和被镜像电流的比例更精确
...

噢噢噢 谢谢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