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to Contact 自动打孔如何修改默认间距(已解决)

楼主(2020-07-07):
Auto Contact 这功能不错,可是当孔打的过多时,我需要把孔之间间距加宽,手动加宽间距后,就会有的孔超出metal范围,求问怎么修改默认间距,谢谢大佬们

网友A:
选择auto  时点击右边option 里面可以设置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auto  时点击右边option 里面可以设置间距。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因为我用的版本比较旧,事candce 5.1的,所以没有option这个选项。我最终解决方法是直接修改TF文件,把里面对应孔的间距直接修改,然后让工艺库读取这个文件。

网友B:
这样做有风险,一般以前的工艺这样做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某些新工艺load工艺tf和attch工艺库最终导出gds时是有差别的,我就遇到过这种工艺,所以这样做要谨慎,我以前也经常用你这种方法做,后来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有风险,一般以前的工艺这样做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某些新工艺load工艺tf和attch工艺库最终导出gds ...

这样子吗,谢谢,我倒过gds,的确有区别,gds不修改选项的话,默认是根据目前所用的TF来倒的,孔的位置信息都有,那我还是小心点吧,别那么懒

网友C(2024-06-03):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因为我用的版本比较旧,事candce 5.1的,所以没有option这个选项。我最终解决方法是 ...

你好,能讲解一下详细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4-10-30):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讲解一下详细的解决方法吗?

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更新到ic6.1,可以直接option里面修改。
但如果只能使用ic5.1,修改工艺库导出对应工艺文件TF,将内部参数进行修改,再将工艺文件TF导进工艺库中。
导入和导出工艺文件的操作,你可以在在Virtuoso 的 Technology Tool Box进行。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有风险,一般以前的工艺这样做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某些新工艺load工艺tf和attch工艺库最终导出gds ...

您好!请教一下,主要的差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