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环路带宽

楼主(2020-07-07):
【求助】PLL整体的环路带宽,是否只能通过公式计算得到?或者,通过建模计算?环路带宽能否在spectre中仿真得到?
Kpd是PFD的什么参数?谢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时间差信号(相位差)转换为电压的增益,单位为V/r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差信号(相位差)转换为电压的增益,单位为V/ra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差信号(相位差)转换为电压的增益,单位为V/rad

请问,这个参数可以用spectre仿真吗?若是可以的话,应该怎样仿?

网友B:
我之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何为KPD?如何仿真?

没记错的话,环路带宽公式里已经没有KPD这一项了?仿真时候PFD+CP放在一起仿,最后只有ICP会影响环路带宽。
小白一个,欢迎前辈批评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何为KPD?如何仿真?

没记错的话,环路带宽公式里已经没有KPD这一项了?仿真时 ...

我觉得这么说不准确,其实线性PLL的Kpd就等于1/2PI, 相位差*Kpd就是这个相位在整个周期中的占比。相当于这个占比的周期里我打开了某一边的电流,开始对Cap充放电。
然后BangBang的Kpd跟输入jitter有关,算一下概率分布能算出来表达式,我就不写了书上有的。
然后CP和LPF的话提供一个Icp电流和一个Cp,合起来就是一个1/2pi*Icp/Cp*(1/s)

欢迎斧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何为KPD?如何仿真?

没记错的话,环路带宽公式里已经没有KPD这一项了?仿真时 ...

另外环路带宽的话,如果是Bang Bang结构,带宽和输入的jitter是相关的,jitter越大,带宽越小
线性的话就跟输入无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环路带宽的话,如果是Bang Bang结构,带宽和输入的jitter是相关的,jitter越大,带宽越小
线性的话就 ...

前辈你好,谢谢你的指点
我想请问下在设计初期环路建模通常用什么工具?
对于含BBPD的PLL/CDR,我们在建模时如何处理BBPD增益不定带来的环路影响?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么说不准确,其实线性PLL的Kpd就等于1/2PI, 相位差*Kpd就是这个相位在整个周期中的占比。相当于 ...

顺便想请教下有哪些书或者参考资料有系统讲解CDR的?
目前我只看了张刚的CMOS集成锁相环里的CDR部分还有一些论文,感觉对环路建模还不是很通透
谢谢!

网友:
主要是PD是指鉴相器(相位检测),是一个统称,是指代所有鉴相作用的电路,而PFD+CP电路实现了鉴相作用,他是先将两个信号转换为时间差信号(脉冲)然后再用CP转换为电压信号,于是这里的Kpd就是Ip/2p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便想请教下有哪些书或者参考资料有系统讲解CDR的?
目前我只看了张刚的CMOS集成锁相环里的CDR部分还有 ...

其实我也刚入门,CDR你看下拉扎维那本optical communication吧,还有本拉扎维的RF的PLL那一章蛮好的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你问我建模我不太清楚,没有亲手分析过,只是看项目leader弄了一下excel的计算,然后估计用matlab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也正在学习中。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刚入门,CDR你看下拉扎维那本optical communication吧,还有本拉扎维的RF的PLL那一章蛮好的可以 ...

好的,非常感谢你!
方便透漏下在哪里高就嘛?我今年毕业,暑假准备找工作,想了解了解CDR相关企业情况。
再次感谢!

网友(2021-12-18):
环路带宽是什么呀

网友D(2022-10-08):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么说不准确,其实线性PLL的Kpd就等于1/2PI, 相位差*Kpd就是这个相位在整个周期中的占比。相当于 ...

你好,想请教下Bang Bang PD的kpd计算方法在哪本书上提过,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请教下Bang Bang PD的kpd计算方法在哪本书上提过,没找到相关资料

书上当然没有啦,去看这篇论文学一下可以。Jri Lee的

bangbang其实环路公式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用来让你对CDR的趋势有个了解,但真的要看Jtol还是得用仿真。

网友(2022-11-24):
Jtol仿真我个人用的是python建模型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