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I转换器电路

楼主(2020-07-07):
想用这个电路实现一个性能比较差的CP有个两个问题想请教下前辈们:
1.为什么下面要用两个电流源(每个电流源约200uA)?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400uA的?
2.两个电流源中间加了个电阻(100欧姆),请问这个电阻作用是什么以及原理?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线性CDR里面用的吧??加这个电阻是提线性度的。两个电流源这种,在R上没有压降,一般margin吃紧才这么干吧。
BB CDR一般不会用这种结构吧??就这结构能做到BB那样高速切换?哪篇论文讲了这种结构发我看下?

楼主:
感觉并不像是提高线性度?UP和DN接的是BBPD的输出,都是二进制的高低信号,也不涉及线性区间

楼主:
用在CDR里的。论文里说由于BBPD的存在,没必要用CP,用VI转换器即可,这一点也不是很明白。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线性CDR里面用的吧??加这个电阻是提线性度的。两个电流源这种,在R上没有压降,一般margin ...

前辈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师兄是参考这两篇论文的。
环路结构基本采用ICICM的,数据速率是25Gb/s。
V/I采用JSSC 08里的图14

2008 JSSC A 20-Gb_s Burst-Mode Clock and Data Recovery Circuit Using Injection-L.pdf

2017ICICM A 25-28Gb_s PLL-based Full-Rate Reference-Less CDR in 0.13μm SiGe BiCMO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线性CDR里面用的吧??加这个电阻是提线性度的。两个电流源这种,在R上没有压降,一般margin ...

另,我的想法:即使是线性CDR,其PFD输出的UP和DN信号也是二进制的,那么接在这个V/I转换器里,UP和DN的实质也是做开关用,不涉及放大。为什么要加这个退化电阻呢?

还麻烦不吝赐教!深表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我的想法:即使是线性CDR,其PFD输出的UP和DN信号也是二进制的,那么接在这个V/I转换器里,UP和DN的实 ...

jri lee这个论文我们把它量产了,这东西不是UP DN,是个线性变化的deltaV的量,撑死了50M速度。他还有一篇一样的但是比较详细的文章,你再仔细看一下他的推导过程。他这个V to I输入信号不是UP DN这种离散量,他是个线性量deltaV,连续表征前面的相位差,不会出现突然间的up dn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个运放,放在环路里面不是传统CP的1/s积分器,其实是个单极点运放的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师兄是参考这两篇论文的。
环路结构基本采用ICICM的,数据速率是25Gb/s。

至于2017年那篇,FD的结构值得一看,但是用线性那种V to I搞BANGBANG感觉28G不可能。bangbang需要快速响应的CP,我觉得他这个结果靠不靠谱很值得怀疑。
另外2017年这个bangbang的结构他给加个旁路小电容就有问题。反正我们的bangbang是不会加这种东西的,加了就bang不快了,jitter会很大。
另外他这个FD和PD怎么配合他也没讲清楚,感觉配合起来会挂。不过估计学术也不在意这种问题。
我也不是什么前辈,入行不长时间,讲一点我个人的理解,欢迎讨论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2017年那篇,FD的结构值得一看,但是用线性那种V to I搞BANGBANG感觉28G不可能。bangbang需要快速响 ...

谢谢你的回复!
我仿了下我们的片子,UP和DN大约在 几百兆-1GHz这个量级,感觉是可以工作的?这张图分别是UP DN和CP的输出净电流。
另,你所说的旁路小电容指的是?加了会bang不快 以及jitter会大 这里我不是很理解,还请帮忙解惑,感谢!

网友:
就是那个滤波器电容,一般我们bangbang是只有电阻串大电容那个。不会再给加一个小电容并联。只有线性结构才会有小电容,拉扎维上的意思是说让vctrl上的ripple小一点。
但是bangbang的话,加这个小电容就不太合适(可能学术片子也能work,但量产估计不行)。bangbang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他会一直在中心频率高速跳。本来PD的信息就只有快或者慢,假设现在锁定点附近,我现在PD是UP,频率快了,这时候需要你的vctrl快速反应迅速降到反面去降频率,这样下一秒PD就能给出正确的DN,然后再快速跳反面升频率,PD给出UP。这样反复在附近横跳。如果你来个电容接到那里,vctrl的变化就很缓慢,等他最终变化到能让频率变低的值的时候,clk已经偏离中心点很远了。就相当于把稳定的时候的jitter变宽了。
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我没有在系统上去验证过。因为项目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也只是直观的理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