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诡异的斜率是什么鬼

楼主(2020-07-07):
电路应该是没有接错,然后测试信号的给法和幅频响应的曲线如图所示。我就好奇,从低频开始的那个下降是什么意思?又不是20dB/Dec。请问有没有大侠见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静态工作点不对

网友A:
会不会是你sweep的点数太少了, 低频附近只有一个点所以就是一条直线. 增加点数试试? 或者你把数据点显示出来应该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sweep的点数太少了, 低频附近只有一个点所以就是一条直线. 增加点数试试? 或者你把数据点显示出 ...

已经解决了,应该是我在设置频率扫描的点的时候采用的方式不对。我显示幅频特性的时候横坐标采用对数形式,但是在扫描的时候采用linear的扫描形式,改成对数的扫描形式就好了。

网友:
快学到全差分放大器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