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 共栅级输入阻抗

楼主(2020-07-07):
这里N点的阻抗,和Y点的阻抗是1/gm 的量级吗?

网友A:
这个阻抗取决于你从source端看进去那个MOS管的drain端电阻跟rds的比值啊。
完整表达式是1/gm*(Rdrain/ro+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抗取决于你从source端看进去那个MOS管的drain端电阻跟rds的比值啊。
完整表达式是1/gm*(Rdrain/ro+1 ...

第二张图写的就是 N 点 1/gm7,Y 点等于X点,这个是书上写的,图片里没体现出来,反正也是1/gm的 量级

网友:
没错,cascode除了起到隔离器件稳定VDS,提高增益的作用外,另外就会把原器件drain端的极点推向非常远的地方去

网友:
从源级看到的阻抗是和漏端接的R是有关系的,我觉得N点往下的阻抗应该是ro级别的,不是1/gm,

网友B:
这一块我也不太明白,我认为应该是ro的量级而不是1/g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块我也不太明白,我认为应该是ro的量级而不是1/gm

http://bbs.eetop.cn/thread-423261-1-1.html 你看看这个吧。

网友C:
N点极点频率高,在该极点频率附近,CL 近似于短路,所以可以认为阻抗大约1/gm

楼主:
引用 网友C:
N点极点频率高,在该极点频率附近,CL 近似于短路,所以可以认为阻抗大约1/gm ...

直流情况下是ro量级,考虑到零极点的话一般认为是1/gm

网友C:
零极点是传输函数的事儿,用每个node的RC估算pole只是一种近似,对只有单独的一个很dominant的 pole 的情况,dominant pole用DC R和C估算相对准确,non-dominant poles用DC R和C那就差太多了。 至于是不是可以认为是1/gm, 完全取决于两个极点的相对关系。通常情况下,这个电路output node pole是dominant pole,N点pole远高于output node pole,所以才可以认为是1/g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极点是传输函数的事儿,用每个node的RC估算pole只是一种近似,对只有单独的一个很dominant的 pole 的情况 ...

是的,受教了。

网友(2025-02-16):
gray书上说过,求次极点的方法可以将输出短路,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