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比较器

楼主(2020-07-07):
下面的图是我自己答得,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
要是R1=R2呢?此时比较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楼主是做的乐鑫的笔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的乐鑫的笔试吗

嘿嘿

网友:
个人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
此图可否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感觉一个反相器就好了啊 。。。。

网友:
latch需要一个复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