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设计中memory问题

楼主(2020-07-07):
本人在进行RTL设计时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硬件架构每一拍算出5Kbit的数据,需要存储。用Memory Compiler去生成SRAM时,发现Memory Compiler中选择的比特位宽越宽,最终的面积总和越小。比如生成1024个5bit位宽的SRAM的面积肯定比40个128bit位宽的SRAM面积大的多(原因我猜应该是SRAM里面有控制电路,40*128bit的控制电路比1024*5bit的控制电路少,恳请各位高手指正)。但是目前Memory Compiler所支持的比特位宽最高也就128比特,例化多个这样的SRAM导致DC综合后SRAM的占比非常高。我目前想尽可能的减小Memory的面积,所以请问一下各位,对于这种极大位宽的存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译码电路大小的区别吧

网友A:
生成一个128x40bit SRAM不就搞定了么?  面积和功耗都会小一些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A:
生成一个128x40bit SRAM不就搞定了么?  面积和功耗都会小一些

128的深度?这个一拍5K数据能写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