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DM ESD防护电路设计

楼主(2020-07-08):
在ESD防护中,CDM防护与HBM防护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除了IO PAD的输入管的gate上要加防护,不同的Power Domain之间加powercut之外,内部还需要怎样的保护?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CDM模式下ESD电流是从芯片内部往外泄放的,rise time<400ps,随意需要保护器件更快的响应来泄放电流,具体的保护设计,可以看看资料,结合自己的实际器件,来进行设计

网友(2021-01-14):
input node add  p-diode , n-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