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618 layout XL怎么关掉???

楼主(2020-07-08):
当cell 存在laytout  XL  关系之后,每次重新打开这个cell ,默认打开的是layout XL,各位大神要怎么样才能默认打开的是layout L ???

楼主:
这个问题在 618 中存在,616 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launch-layout L  是这样吗?

网友B:
右键 open with 没用了吗?

网友C:
没装618没法看结果,但是右键open with后勾选Always use this application for this type of file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layout L  是这样吗?

这样每次再打开 cell 的时候,还是会同时出现layout 和schem ,并且是layout xl 的关系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 open with 没用了吗?

不行,下一次再打开的时候又是 layout 和 schem  同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装618没法看结果,但是右键open with后勾选Always use this application for this type of file应该是可 ...

这个我试过了,但是下次在重新打开cell 的时候又变成 layout XL 了  ,我想以后在打开这个cell 时,直接就是layout L 的状态

网友D:
.cdsenv中设置一下,或者版图页面的File->Set Default Appl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senv中设置一下,或者版图页面的File->Set Default Application..

File->Set Default Application.这个操作要一个 cell 一个cell 的去调整,,
或者是我在 .cdsenv 中写了这句话了,不管用

是我写错了,或者是其他的设置没有改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File->Set Default Application.这个操作要一个 cell 一个cell 的去调整,,
或者是我在 .cds ...

617是这么修改。
把.cdsenv放在cds.lib同级目录下。

网友(2021-04-20):
打开layout window,File --Set Default Application,设置默认为layout L

网友:
xl的option可以关掉

网友(2021-06-03):
你好,请问在哪里写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