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T设置host选项的问题

楼主(2020-07-08):
Prime multi scenario分析。

  1. set_host_options -num_processes 1 -max_cores 1
  2. start_hosts

一直在:Waiting for 1 distributed hosts
最后:Error: Not enough launched workers available
Error: failed to start the remote hosts beause Master unable to launch all hosts failed with message......

改成-local_process或者去掉-num_processes更是不行。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应该是服务器配置的问题。cpu占用率过高,换一台服务器,或者找运维重新调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29):
-num_processes 这个设成你scenarios的个数,本地跑时会提示你只用了一台机器

网友(2021-02-28):
硬件配置问题,另外,从进程数不要少于场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