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casecode结构的基准源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08):
用电阻偏置cascode管来做的基准源,这种结构是不是不好找工作点?要是不加cascode而是用4管+电阻的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这个偏置电路用了两个非线性的电流源与电压源能完成偏置的目的吗,个人意见,如有问题还请见谅

网友:
NM3和NM4要有个倍数关系,然后你需要一个启动电路
就这样

网友:
这种电流匹配度和精确性更高吧?

网友:
这不就是书上const-gm电路吗?加个启动电路就好了,而且这种电路都要拿上来讨论,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A:
加cascode就是为了增加PSRR,所有corner跑一遍保证cascode工作正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cascode就是为了增加PSRR,所有corner跑一遍保证cascode工作正常就行了

嗯嗯
就是目前调了各个corner饱和是饱和了,主要还是发现上下的mos管的vds-vdsat的值比较小,小的只有几mv裕度。tt下把裕度调大一点,别的corner的其它管子又很容易不满足。看有人说是vds-vdsat要有200mv以上裕度。感觉要想保证都饱和的前提下,这个就不太好弄了。

所以提这个问题:
1.想问问是不是没有这个结构的偏置,会不会上下的结构因为有电阻存在,都是非线性的,所以图解法很难有交点,或者即使有也不够稳定呢。会是类似这样的吗?

看书看的还是不够,分开的结构都见过,只是合到一起用的。之前没看到,后来看到这种结构的,而且下边还有三极管的应该是做温度恒定的吧,那应该这个结构可以这么用吧。

2.另外还没想明白为什么中间的管子vds那么大,上下的管子那么小。应该看哪个公式还是什么去判断下。

(倒是挨个改了改尺寸,调出来个pmos的vds-vdsat稍大一点的,60mv大约,那也达不到200mV的需求)

网友:
1. 优先保证电流镜的vds,再保证cascode的vds
2. cascode一不贡献噪声,二不影响匹配经典,它的vdsat没必要这么大,工作在亚阈值区,typical corner给个70左右的vdsat差不多了
3. 看你多大电源电压,200mV的marging都是.18时代的设计标准了,低压工艺肯定没法满足的

网友:
这个不是传统的CGM电路啊?

网友B(2022-01-22):
引用 楼主:
嗯嗯
就是目前调了各个corner饱和是饱和了,主要还是发现上下的mos管的vds-vdsat的值比较小,小的只有几m ...

请问这个您有关于下面是三极管的相关论文吗?我也正在做这个,想问一下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您有关于下面是三极管的相关论文吗?我也正在做这个,想问一下
...

请问一下找到了吗,我也遇到了cascode中镜像管是三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