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容DAC单位电容通过串联来降低

楼主(2020-07-08):
这种方式能降低功耗嘛?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如果该方式可行的,对于精度高的SAR ADC的电容阵列如果采用分段电容结构,那么桥接电容岂不是可以通过电容串联的方式获得所需的分数电容嘛???还望各位路过的大神解答

网友:
个人感觉串联最大的问题在于寄生非常难控制, 而且本来容值就已经很小了, 寄生引起的电容误差会很大.

网友:
串联电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间极板都是浮空的,直流电压不确定,而且没有正常放电路径,很可能因天线效应击穿介质

网友:
串联的优点是简化版图,避免用很小的unit cap.
bridge电容不易采用串联结构,有两原因
1.用unit cap串联做不到想要的值
2.由于寄生电容的影响,需要细致的调节bridge电容值来保证线性度,unit cap 串联是做不到的。

网友(2025-12-05):
请问这段文字是截取至哪里呢?我现在在做CDAC也碰到问题了,在找参考文章